请教关于POE PD模组的问题

楼主(2024-08-14):
想请教关于POE PD模组自带整流桥,这个整流桥交流输入的位置需要ESD或者TVS防护吗?

网友:
建议在设计阶段就对交流输入端进行充分的防护评估

网友:
模组是否已经加了TVS呢?如果模组没有加,那肯定是需要加TVS的,网线埋墙里面尤其是在裸露在户外容易受到雷击的。

楼主:
模组的整流桥后面有TVS,整流桥前面不知道要不要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