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三极管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4-08-14):
    请教各位大神,看看图片中的Q121三极管为什么这么接,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

    好處要跟供應商索取!@_@|||

网友:
    仿真了一下,感觉和一个压降高一点的二极管没啥区别。

网友:
    这就是专业,创新! 没看懂什么效果...

    消耗庫存!^_^

网友:
    洋人的看法!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s-transistor-buffer

网友(点评):
what?I almost thought it was an island movie. Does the moderator watch it often?

网友:
    供應商給的好處:
    • Q121 的基極Base)和射極Emitter短路,其實這個 NPN 三極管Transistor),就只剩下基極Base)和集極Collector)間的二極管Diode)了。
    • Q121 這樣接的原因是為了共用元件,不用特地再去找一個二極管Diode)型號。

网友:
人老了記憶力都不好,狗老了也一樣!

    你們都不覺得似曾相識嗎?

网友(点评):
这个不一样。要是没记错,这个是镜像电流源

网友:
    挺奇怪的,不知道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刚看到这个电路感觉这个三极管有点多余,就想搞清楚作者为什么这么设计,这几天我也查了些资料,总结下来应该有两点,
1、这个三极管这里当二极管用,主要作用是增加Q120的导通阀值,提高抗干扰能力!
    2、这里用三极管不直接用二极管是为了减少bom种类,降低成本,整个电路中大量这种三极管当二极管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