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颗FCLGA和FCBGA产品封装各自的优势?如何选择封装方案?

楼主(2024-08-15):
    请教:大颗FCLGA和FCBGA产品封装各自的优势?如何选择封装方案?

网友:
    FCLGA能够实现更短的信号路径和更低的电阻,从而提高整体系统的运行效率

网友A:
    FCBGA使用球形焊锡球(焊球)来实现芯片与封装基板之间的电连接,而FCLGA则使用导电接点或焊盘来实现连接。
FCBGA封装的制造过程可能更复杂,成本相对较高,而FCLGA封装可能具有更低的生产成本和相对简单的工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BGA使用球形焊锡球(焊球)来实现芯片与封装基板之间的电连接,而FCLGA则使用导电接点或焊盘来实现连接。 ...

如果FCBGA和FCLGA都做单颗产品呢?

网友(2025-02-11):
    FCLGA Pad size更大,散热会更好, FCBGA可以实现更多的I/O l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