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器件属性里有的属性有斜线,这是什么,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4-08-15):
例如下面这个ID属性里就是斜杠,其它的正常显示。

网友:
    OrCAD里面有两个概念——Instance 和 Occurence。* Instance就是你在原理图里放置的某一个器件;Occurence在放置Instance时自动创建。
nstance和Occurence都有属性,但是Occurence的属性的优先级更高。如果Instance和Occurence的属性不一致,那么Occurence的属性会覆盖掉 Instance的属性值。
    * 黄色的行/列是 Instance的属性列表,双击它旁边的+号会显示Occurence的属性。
    ID相当于每个器件的身份证编号,Instance属性里面没有ID的话没关系,只要Occurence属性里有就行了。而且也不不用手动去改,系统会自动生成。

网友:
    重来没注意过这个属性,不过二楼厉害。学习了

网友(2025-09-01):
    对于原理图绘制工具,以前叫OrCAD,后来被cadence收购,改名叫capture,一般都叫cadence或者capture。
对于元器件的属性,因为元器件属性不可能都相同,所以不同的元器件属性不相同,在capture里面,没有的属性,就用阴影表示,就是你说的斜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