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第一次用,遇到问题,请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2024-08-15):
在原理图中,有一个5-PIN的USB接口,其中有两个分别叫PHY_DP和PHY_DN的管脚,接到单片机的对应两个管脚上,感觉应该是用于数据传输的(请帮忙确认,谢谢),不知道这两个线的连接上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例如要加电容、电阻之类的?

网友:
    分别叫PHY_DP和PHY_DN的管脚,接到单片机的对应两个管脚上,这两根线都是数据传输

网友A:
    是DP和DM吧?差分数据线,分别接一样的滤波电容15pf,再加用来阻抗匹配的电阻27欧姆,我见过这种接法。

网友B:
    你用的是哪块单片机

网友C:
    上原理图啊,不然只能根据经验回答啊~
    看网络名,应该是USB的数据差分线,要求是差分阻抗90Ohm,不需要加电容,电阻可以加0R(预留位置,其实你这2.0走线走好了,的加不加都没太大问题的,)。根据情况预留ESD器件位置

    他就是要你的經驗呀~星爺電影「零零七金鎗俠」裏面的「要你命三千」。@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DP和DM吧?差分数据线,分别接一样的滤波电容15pf,再加用来阻抗匹配的电阻27欧姆,我见过这种接法。

对 我看到的usb几乎都是DP 和DM,刚开始还很好奇为什么不是P和N,以为DN打错,打成DM了

    N = NegativeM = Minus,都是 D- 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原理图啊,不然只能根据经验回答啊~
看网络名,应该是USB的数据差分线,要求是差分阻抗90Ohm,不需要加 ...

另一端直接连接在单片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哪块单片机

    用的是STM32单片机,我对过了,管脚接的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一端直接连接在单片机上

1)您这个速度是多大?决定 R12
    2)对成本敏感不?外壳是金属的?是,建议外壳不要浮空,我一般是阻容处理,是否有静电标准要求? 决定是否加保护器件
3)VCC是对外供电,还是供电进来,决定是否加保险丝
4)差分预留0R电阻
    建议在原理图上进行一些说明,例如网络D+/D-标注一下是差分对,特征阻抗90等

    靠夭咧~發完帖馬上被推荐,感覺無時不刻都有人在監控。@_@!!!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您这个速度是多大?决定 R12
2)对成本敏感不?外壳是金属的?是,建议外壳不要浮空,我一般是阻容 ...

我第一次用USB,
就是用板子和电脑的上位机通信,通过上位机的命令控制板子的控制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您这个速度是多大?决定 R12
    2)对成本敏感不?外壳是金属的?是,建议外壳不要浮空,我一般是阻容 ...

一看就是高手,分析的很到位
把需要注意的问题都列出来了,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用USB,
    就是用板子和电脑的上位机通信,通过上位机的命令控制板子的控制动作

要是之发点命令,那就不存在速率的问题,随便发,不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用USB,
    就是用板子和电脑的上位机通信,通过上位机的命令控制板子的控制动作

    那就简单点,
原理图去掉R12、C10,
    D+、D-各加0R电阻,并预留esd元件,
VCC预留500mA保险丝

PCB D+、D-走差分90,完整参考平面,
    保险丝、ESD靠近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简单点,
    原理图去掉R12、C10,
D+、D-各加0R电阻,并预留esd元件,

    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电容反了吧

网友D:
    我纯小白,好奇该怎么通过这个DM、DP与单片机通信?该通过那种软件/工具与单片机通信?

网友E(2024-09-20):
引用 网友C:
    1)您这个速度是多大?决定 R12
2)对成本敏感不?外壳是金属的?是,建议外壳不要浮空,我一般是阻容 ...

请教一下外壳是金属的为什么不推荐浮空,阻容处理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外壳是金属的为什么不推荐浮空,阻容处理是什么意思呢?

邪教爺死踢ST)的秘笈有提到!

    • 空接對 EMI 屏蔽不利。
    • 接地有時 ESD 對地造成的擾動,會導至待測物斷線或重置,認證測試會被判定失敗。

所以阻容落地是一種折衷的作法,通常直接落地在 ESD 測試若不會有副作用,設計上我們就選擇直接落地了。

网友(点评):
这个很6,必须给你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外壳是金属的为什么不推荐浮空,阻容处理是什么意思呢?

    狗版主说的对,注意阻容尽可能选择1206/1210的,电容2kv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纯小白,好奇该怎么通过这个DM、DP与单片机通信?该通过那种软件/工具与单片机通信?

    纯同学,您解决了吗(要不是消息提醒,我都没看到您的提问)? 我通常是转成232/485/uart,使用串口调试助手(Windows),minicom/命令(linux)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

    看看STM32的手册哦,D+根据不同的速率需要接上拉/下拉的哦。不同的芯片对于这个接法大差不差,不过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网友:
    为什么没有看到DP上拉1.5k或者DM下拉1.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