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SIwave叠层设置怎么让DK/DF能根据频率变化

楼主(2024-08-19):
目前已知的是新建材料时,左下角能Set Frequency Dependency,但是貌似只能填一个频率?我想填入大概三到五个频率的DK和DF,有人知道该怎么设置吗?

网友:
    还应考虑到实际应用中的频率范围,确保所设置的频率点覆盖了这一范围

网友:
    需要设置成D-S模型才可以,或者自动因果性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