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电路小白:有几张图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2024-08-19):
我刚刚接触数集模集,在看论文过程中下面这几张图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大佬们指点下。
这些图是自己用得到的数据生成的吗?还是仿真得到的结果?
看懂这些需要哪些知识,或者我可以从哪些书/课程里了解?
谢谢大家了

图1

图2

图3

网友A:
咋全是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全是英文的。

嗯嗯,是论文里的图

网友B: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 ... hem.2020.00724/fu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chemistry/articles/10.3389/fchem.2020.00724/full

我想问的是这种I-V曲线图是如何得到的呢?半导体参数分析仪?还是得到数据后期生成?谢谢解答!!

你有文章不看,跑來問我們?第一張圖不告訴你,是量測一個 40 Pin 封裝的結果?第四張圖告訴你,是量測 65 個樣品得到的結果。^o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这种I-V曲线图是如何得到的呢?半导体参数分析仪?还是得到数据后期生成?谢谢解答!!

半導體論文中的數據,多半是實驗的結果。

如果是模擬出來的,照規定在論文的開頭或結尾,要說明使用哪個軟件進行模擬。

咱們這邊就是有位市長,說不出論文中使用的軟件名稱,博士學位被取消了!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我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