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PN等长的讨论

楼主(2024-08-21):
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下,差分信号在做对内PN等长的时候,到底那种方式比较好呢?

1、信号差的不多,直接拱一个小的波浪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2、当信号差的比较多的时候,如果拱小波浪的话,整条线都是,那是拱一个大的好呢?还是拱一个小的好呢?

网友A:
    出Pin處優化後仍然落差很多時,我會選拱很多個小的。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Pin處優化後仍然落差很多時,我會選拱很多個小的。

    要是我的话,也会选择尽量在出线处做到最小误差。

网友:
    内行人都会选第一种

网友:
看信号的速率多高,不管那样都是小波浪占优

楼主:
    有一种情况,这个差分线很短,由于CPU管脚一前一后出线,导致差的很多,这种如果绕小波浪的话,就整段都是小波浪

网友:
    小的好,可以做下仿真看看

网友:
    首先扇出时尽可能做到P,N之间的差距小,但还是会存在内圈和外圈的长度差,其次可根据速率和空间,速率高的话尽可能鼓包高度在1~2倍阻抗线宽内,鼓包数量会多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看等长的要求和目的了,如果对阻抗连续性要求较高的话建议走小波浪,如果对相位误差要求高的话走第二种,并且加大蛇形线的高度和宽度

网友: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种情况,这个差分线很短,由于CPU管脚一前一后出线,导致差的很多,这种如果绕小波浪的话,就整段都是 ...

那就要想办法让出线短的那条线出pin时多走些弯路,往长的那条线边上靠一靠,理论上是哪里不匹配绕哪里,不匹配长度越短越好

楼主:
    按照这个同学提供的文档,以及仿真的结论,与我们的认知是相反的呀,差的比较多的时候,绕一个大的会更好

楼主:
    按照这个仿真的结果,说明在差的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尽快绕一个大的更合理一些

网友:
    以前公司内部仿真过,太长的话,绕一段大的结果更好

网友:
动态等长最好

网友:
    尽量两端拱小波,藕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