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de问题

楼主(2024-08-21):
    不知道点到了哪个地方,现在点slide快捷键后,options选项改变了,请问如何改回原来的样子

网友A:
    試試左鍵點擊後調整模式。

网友B:
    关掉重新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重新加上

    关掉重新打开也没用,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左鍵點擊後調整模式。

左键点击然后呢,需要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左鍵點擊後調整模式。

    现在点击slide后移动走线,线都是成直角的方式移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进入slide命令。在工作界面右键,点击Design parameters选项。在对应选项前打勾。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进入slide命令。在工作界面右键,点击Design parameters选项。在对应选项前打勾。

    z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z   如图所示

解决了,谢谢

网友:
    天天逛坛子有意外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