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光敏电阻?

楼主(2024-08-21):
  一、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是用硫化隔或硒化隔等半导体材料制成的特殊电阻器,表面还涂有防潮树脂,具有光电导效应。

  二、特性
  光敏电阻对光线十分敏感。光照愈强,阻值就愈低。随着光照强度的升高,电阻值迅速降低,可降低至1KΩ以下。
  三、工作原理
  光敏电阻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内光电效应,即在半导体光敏材料两端装上电极引线,将其封装在带有透明窗的管壳里就构成光敏电阻。为了增加灵敏度,两电极常做成梳状。

  四、光敏模块原理图

  五、用途
  1. 光敏电阻模块对环境光强敏感,一般用来检测周围环境的亮度和光强。
  2. 模块在无光条件或者光强达不到设定阈值时,DO 口输出高电平,当外界环境
  光强超过设定阈值时,模块D0 输出低电平。
  3. 小板数字量输出D0 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
  此来检测环境的光强改变。
  4. 小板模拟量输出AO 可以和AD 模块相连,通过AD 转换,可以获得环境光强更
  精准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