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T 插座上 30uah 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4-08-22):
JST 插座上 30uah 代表什么意思?如图

网友:
"30uAh"表示该插座能够安全承载的电流为30微安时

网友:
    提供下该插座具体型号,方便分析

网友:
    UAH不是一个标准的标识,可能是指该插座的某种规格或特性,也可能是指插座能够安全承载的最大电流为30安培等等。建议结合制造商的规格说明来理解。

网友:
    30估计是30Pin,UAH估计是和材料有关系,只能找到相关手册或者问他们的技术人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