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化学试纸的电流方向是怎样的?芯片AFE是如何捕获这个电流信号的?

楼主(2024-08-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芯片还是第一次见到,之前没怎么用

网友:
芯片内部的运放检测的肯定是电压,即使电化学试纸内有电流的流动,也是转换成电压到运放负极的。

网友:
這個小芯片Microchip血糖機參考設計文檔,看對樓主有沒有幫助?

网友:
配上踢哀TI)這個圖應該就清楚了!

网友:
補充教材

TI Training Vedio - How to Design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 Circuits

How to Design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 Circuits | Video | T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