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做frequency sweep时没有出现曲线?

楼主(2024-08-26):
    大神,求助:   在用siwave 做frequency sweep时,仿真结果点击plot probe voltages,显示报错:No voltage probes were found in simulation results.
    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确保在设置分析参数时,频率范围和步长已正确配置,以覆盖所需的频率区间

网友:
    我也没弄出来,好像得要芯片模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