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连接器接插件?

楼主(2024-08-28):
如何选择和应用连接器接插件?

在选择和应用的时候呢都要进行必要的选择和甄别,这样才能真正找到我们最需要的产品,也才能真正发挥出连接器对我们生活的服务作用。

看一下它的专用连接器生产的质量和标准,这也是对产品评价的一个标准。

1.结构尺寸:连接器的外形尺寸是非常重要的,在产品中连 接都有一定的空间限制,尤其是单板上连接器,不能与其他部 件干涉。根据使用空间、安装部位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安装有前安装和后安装,安装固定方式有螺钉、卡圈、铆钉或连接 器本身卡销快速锁定等)和外形(直式、弯式,T 型,圆形, 方形);

2.阻抗匹配:有些信号有阻抗要求,尤其是射频信号,对阻 抗匹配要求更为严格,阻抗不匹配时候会引起信号反射,从而 影响信号传输。一般信号传输对连接器的阻抗没有特殊要求

3.屏蔽:随着通讯产品的发展,EMC 越来越受到重视,选择 的连接器时候需要有金属外壳,同时线缆需要有屏蔽层,屏蔽 层要与连接器的金属外壳相连接,达到屏蔽效果,也可以采用 注塑方法,将插头部位用铜皮包裹,线缆的屏蔽层与铜皮焊接 在一起。

4.防误插:防误插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连接器本身,连接器 本身旋转180 度、错位错误连接导致信号错误连接,此时需要 注意尽可能选择防误插连接器,或者通过调整连接器相对位置 关系使装配唯一化;另一方面,出于减少物料种类考虑,几种 信号都采用相同连接器,此时就可能出现将A 插头插到B 插头 上去,此时就需要注意,如果出现这样情况时会引起严重后果 (非简单告警,带有破坏性)的时候,必须将A、B 接口选择 为不同类型的插座。

5.接插件可靠性:连接器用来连接信号,因此连接部位要可 靠(例如面接触要优于点接触,针孔式要优于片簧式等)

6.使用环境:连接器使用与室外、室内、高温、高湿、盐 雾、霉菌、寒冷等环境时候,对连接器都有特殊的要求。

7.通用性:在连接器的选择过程中要尽可能选择通用的物 件,尤其同系列产品之间,连接器的选择具有很强的通用性, 减少物料种类,增加数量降低成本,同时降低供货风险。

8.锁定功能:为了放止连接器配合时候出现脱落,保障良好 接触,需要连接器具有锁定功能。

9.成本:成本也是选型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因素,随着市场竞 争的日益激烈,合适的选择连接器,连接器的自身成本以及加 工成本需要综合考虑。

10.供货情况:连接器的供货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通用的 连接器就要比不通用的连接器供货情况好,国内生产的要比国 外生产的供货情况好等。

11.插拔频率。

12.接插件:接插件在外部材料设计方面更能体现其的环境性能,因为外部环境是极其复杂的,所以适应这些复杂的环境,才能够保证其使用性能的发的挥,否则不但不能很好的工作,还有可能出现危险。现在恶劣环境也有很多,连接器设计中比较常见恶劣环境专用连接器种类也有很多,这个大家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其中,耐高温、耐高湿、耐腐蚀、耐盐等环境的都有成品供选择。

13.品牌和外观:因为连接器的主要质量都在内部,特别内部线路,这是肉眼不能看到了,所以在购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品牌和外观,最好要求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