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中怎么查看差分对之间的串扰

楼主(2024-08-28):
    大佬们好,新手小白,请教一个问题,就是power si中怎么查看差分对之间的串扰呢?抽取完S参数后,切换到差模/共模四种方式,可以查看回损和插损,那串扰怎么看呢?回到正常的normal view视图下吗?还需要区分近端和远端吗?(客户提到的指标是串扰40db,需要再考虑近端吗?)

网友:
    刚开始需要先找个教程,把整个流程跑一遍

网友:
    在曲线图界面的筛选器里,就可以看选择远端,近端,串扰查看,SI建议用SIWAVE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