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在不,请教关于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24-08-29):
最近在做一块DSP
请问做PCB板子时候是在板子完成后再加测试点呢还是在布线的时候直接加上测试点呢
还有加测试点有什么原则
谢谢

网友:
加测试点是工厂用来测试通断路用的,如果你们工厂没这到程序,可以省略的。

网友:
测试点在重要的信号线上都需要放

网友A:
是布线完成后加上的

网友B:
測點擺設注意事項

  • 測點儘量不要影響訊號品質,例如高速訊號(SDRAM、USB、PCIe、MIPI DSI、MIPI CSI、Ethernet...)不建議在路徑上有分歧Stub)或不對稱Asymmetrics)的狀況產生。
  • 做為治具頂針用的測點需要注意,測點(頂針)所需要的距離及大小,詳見附件!

ICT(In-Circuit Test)相鄰測試點的距離應該是多少?.pdf

网友(点评):
狗哥,踢哀渠道你有吗?最好是一级代理。

网友:
我们做DSP的时候很少用测试点,一般都是直接利用管脚和JTAG进行测试,指示灯用的比较多,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布线完成后加上的

测试点是在画原理图时就用应该考虑加上的,为什么楼主说是布线完成后加上?  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点是在画原理图时就用应该考虑加上的,为什么楼主说是布线完成后加上?  不解!

這個回答有另一個意思:

原理圖有測點,但佈局以走線優先,先都放在旁邊。

線都走完,最後再考慮測點放置的位置。

网友B:
    狗哥,踢哀渠道你有吗?最好是一级代理。

    沒有渠道、只有地溝!

踢哀(TI)亞太地區負責人每隔幾年就換一次,認識也沒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沒有渠道、只有地溝!

踢哀(TI)亞太地區負責人每隔幾年就換一次,認識也沒用!

    好吧呜呜呜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呜呜呜呜呜

不是的。这个主要看你们公司采购量。要是你们能给TI每年千万的订单,TI会主动联系你们的。
这对于每个公司都一样,订单金额小时让代理处理。量大了,这个利润就不会给代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點擺設注意事項
  • 測點儘量不要影響訊號品質,例如高速訊號(SDRAM、USB、PCIe、MIPI DSI、MIPI CSI ...
  •
    这下知道怎么做了,
    最近一头蒙,都失眠几天了。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布线完成后加上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最后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呜呜呜呜呜

    TI现在就剩艾睿了,直接联系他们就好了

网友(2024-10-10):
    你得看你家测试点的目的是什么?例如你是要做ICT测试?还是说生产测试时候做测试治具需要?还是说你只是加一些电源测试点方便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