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显示3D异常怎么解决

楼主(2024-08-30):
请问17.4出现这种3D无法正常显示的情况怎么解决?试过不同的电脑同样是17.4的版本补丁不同
补丁S031可以正常显示。S030、S039无法正常显示。

S031可以正常显示

S031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A:
    要显示什么,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显示什么,具体点?

    显示PCB的3D

网友(2024-10-23):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叫解决了吗?

楼主:
    没解决 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叫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C:
可以试一下,在打开的这个界面上单击任意一个选项,然后再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一下,在打开的这个界面上单击任意一个选项,然后再OK

楼主
你说的是那个界面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