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fb线该粗还是该细?

楼主(2024-08-30):
请教一下大佬,dc/dc的fb线是该粗还是该细?粗会导致couple更多的noise,细可能会引入更大的电感,咋整呢?

网友:
    把采样电阻靠近FB引脚放置

网友A:
很多種講法,線粗容易耦合噪聲也是其中一種,基本上是不需要太粗,一般線寬 ˋ4mil ~ 8mil 即可。

部分踢哀TI)的佈局指導Layout Guide)會提到下面幾點:

    • 佈線長度儘量簡短。
    • 可以走 PCB 背面避開干擾源。
    • 走線兩側鋪地、打孔做屏蔽。

    附檔是羅姆半導體ROHM)的一篇技術文檔,第 7 節也有一些 Feedback 走線的建議,請參考!

    我通常用的是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種講法,線粗容易耦合噪聲也是其中一種,基本上是不需要太粗,一般線寬 ˋ4mil ~ 8mil 即可。

部分 ...

    多谢多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我看看

爺死踢ST)的文檔也有提到:
The output voltage feedback signal should be picked exactly on the output capacitor and routed to VOUT pin (feedback signal) avoiding noisy nets. To minimise noise pick-up, its trace should be tiny, placed away from any switching trace, better if routed in a separate layer, shielded from switching lines by the ground plane as shown in Figure 3. Buck reference routing with critical paths where the track for the feedback signal is in the bottom layer (light blue trace).

网友(点评):
年度最佳老师。

网友:
    抖动频率不高,电感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按细线走即可,注意分压电阻紧邻FB管脚放置以使线长最短,最小化天线效应。

网友:
    不用很粗,走个10-15MIL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