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电压 2.2-5.5V/电容式触摸芯片VK36N5D SOP/QFN16抗干扰5路/5键触摸5按键触摸触...

楼主(2024-09-02):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36N5D/DO
封装形式:SOP/QFN16
概述
VK36N5D具有5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 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5个1对1输出脚,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可通过IO脚选择上电输出电平和输出方式 (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 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1对1 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LJQ 2398
特点
• 工作电压 2.2-5.5V
• 待机电流10uA/3.0V
• 上电复位功能(POR)
• 低压复位功能(LVR)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上电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 通过TOG脚选择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
• 输出为5个1对1输出脚和1个触摸状态输出脚
• 支持多键同时触摸
•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3S
• 无键触摸4S进入待机模式
•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3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无触摸时,环境变化自动校准基准值
• 抗电压波动,抗干扰性能好
• 封装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QFN16L(3.0mm x 3.0mm PP=0.5m
电容式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DICE/DIE   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
VKD223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G/HG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
VKD233DB/H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H/H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S/HS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长按16S复位
VKD233DR/H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Q/HQ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3DM/H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5.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
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
VKD232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
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104BR/C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BR-3H/VKD104CR-3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ICE/DIE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BC/C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CB/S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抗干扰低功耗触控IC-高性价比系列
VK360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4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01SS-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3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三段调光/无极调光           封装:SOP8/DIP8
VK3602XS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2K/K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3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OP8
VK3604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SOP16
VK36E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SOP10
VK36Q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DFN10(3*3超小体积)
VK360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9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
适用开关电源触摸IC系列
VK36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低功耗触摸IC-VK37XX系列
VK3702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T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直接输出系列:
VK36N1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2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3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脉冲/BCD输出系列:
VK36N2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0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
VK36N3B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IIC输出系列:
VK36N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9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9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1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1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2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2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3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3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1-8点高灵敏度抗干扰液体水位检测IC-VK36W系列
VK36W1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2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测试环境:在一个玻璃容器外壁(玻璃1-5毫米不等),通过双面电子导热硅胶,把水位检测PCB直接贴在玻璃上面检测水位。
*VK36W水位检测系列是抗干扰能力强,穿透能力高的水位检测专用触摸芯片。拥有1-8个检测点,适合于多种应用段位检测。封装为SOT23-6,SOP8,SOP16/QFN16上电就能检测水位点是否有水,水从无水到有水,从有水到无水,都可以检测出来。检测时可以不接触到水(隔空)在水箱外面检测到水位,也可以用金属探针接触到水来检测水位。在高干扰或者AC开关电源的应用中也可以正常工作。
*应用于多种液体水位检测产品,检测缺水,水位,溢水等多种场景,例如:
1:智能马桶盖,抽水马桶,水蒸锅,净水机,空调扇,洗碗机,加湿器,咖啡机,饮水机,制冰机,鱼缸加热棒,浮水器,浴缸,洁具等家用家电系列
2:植物盆溢水,香薰机,负离子发生器,水位漏水溢水报警器等智能家居产品。
3:水杯,储水器等液位检测杯
4: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环境净化设备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触摸触控芯片、触摸感应芯片、触摸检测芯片、触控感应芯片、触控检测芯片、电容式触摸芯片、电容式触控芯片、触摸芯片、触控芯片、单键触摸、单键触控、触摸触控IC、触摸感应IC、触摸检测IC、触控感应IC、触控检测IC、电容式触控IC、电容式触摸IC、触摸IC、触控IC、触摸按键、触摸调光、触控按键、触控调光、触控滑条、触摸滑条、专业触摸芯片、触摸方案、触摸感应芯片原厂、触摸感应方案原厂、触感触控方案原厂、触控触感方案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触摸感应IC原厂、单键/单通道触摸芯片、2/两键触摸触控芯片;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键触摸芯片、抗干扰水位检测、抗干扰液位检测、抗干扰液体检测、抗干扰水检IC、抗干扰水检芯片、水位检测芯片、水位检测IC、液位检测芯片、液位检测IC、液体检测芯片、液体检测IC、水位液位检测芯片、水位液位检测IC、液位水位检测芯片、液位水位检测IC
注:具体参数请以最新PDF为准型号众多未能一一介绍欢迎索取PDF/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