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信号回流路径与跨分割讨论

楼主(2024-09-02):
有个问题问一下。如下所示的叠层的话,在L3层走差分线,如果L2层是GND,L4层是power层。1、它的回流路径是主要集中在L4层吗?叠层上距离更近一些,
2、也就是在设计上的时候。虽然L2层是GND平面,还是要考虑L4层是否跨分割的影响?

3、通过仿真分析,L2层与L4层都有回流路径显示,如图

网友A:
正确的叠层应该是L3和L4之间加芯板,加厚L3和L4之间的厚度,L2和L3之间减薄

网友B:
    你这个6层板的叠层也是没谁了,应该要加厚3,4层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叠层应该是L3和L4之间加芯板,加厚L3和L4之间的厚度,L2和L3之间减薄

这样就会是假8层的层叠结构,生产生本就会增加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6层板的叠层也是没谁了,应该要加厚3,4层间距

    对于6层板,3 4层是pp片,最后也就是3片7628的厚度,0.6mm左右,这样的话2 3层之间还是比较厚,0.2mm,L3层走线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需要考虑L4的跨分割,从仿真的结果去看,也知道部分回流是从电源层的,从算阻抗的角度去看,也是上下面都会参考。
所以要同时考虑上下参考层的跨分割。
    一般这种6层板层叠,第4层建议改成GND,power可以放到L5(如果底层器件少)。做出一个夹地层L3。重要信号放到这层走线。

网友C:
    可以改板厚吗,1.6改成1.2就可以解决,三跟四中间可以用三张PP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板厚吗,1.6改成1.2就可以解决,三跟四中间可以用三张PP叠起来

是的,这也是一种方案,可以协商

网友D:
    请问您这个是哪个仿真软件?sigrity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这个是哪个仿真软件?sigrity吗?

是的,sigrity软件

网友:
    堆叠主要是看PCB 板厂的实际工艺及原材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