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进程通信方案设计

楼主(2024-09-02):
    linux下的进程通信手段基本上是从Unix平台上的进程通信手段继承而来的。而对Unix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两大主力AT&T的贝尔实验室及BSD(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伯克利软件发布中心)在进程间通信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对Unix早期的进程间通信手段进行了系统的改进和扩充,形成了“system V IPC”,通信进程局限在单个计算机内;后者则跳过了该限制,形成了基于套接口(socket)的进程间通信机制。Linux则把两者继承了下来,如图示:

其中,最初Unix IPC包括:管道、FIFO、信号;System V IPC包括:System V消息队列、System V信号灯、System V共享内存区osix IPC包括:Posix消息队列、Posix信号灯、Posix共享内存区。有两点需要简单说明一下:

1)由于Unix版本的多样性,电子电气工程协会(IEEE)开发了一个独立的Unix标准,这个新的ANSI Unix标准被称为计算肪车目梢浦残圆僮飨低辰缑妫≒SOIX)。现有大部分Unix和流行版本都是遵循POSIX标准的,而Linux从一开始就遵循 POSIX标准;

    2)BSD并不是没有涉足单机内的进程间通信(socket本身就可以用于单机内的进程间通信)。事实上,很多Unix版本的单机IPC留有BSD的痕迹,如4.4BSD支持的匿名内存映射、4.3+BSD对可靠信号语义的实现等等。

    linux下进程间通信的几种主要手段简介:
    1.管道

    管道是进程间通信中最古老的方式,它包括无名管道和有名管道两种,前者可用于具有亲缘关系进程间的通信,即可用于父进程和子进程间的通信,后者额克服了管道没有名字的限制,因此,除具有前者所具有的功能外,它还允许无亲缘关系进程间的通信,即可用于运行于同一台机器上的任意两个进程间的通信。

无名管道由pipe()函数创建:

    #include

int pipe(int filedis);

    参数filedis返回两个文件描述符:filedes[0]为读而打开,filedes为写而打开。filedes的输出是filedes[0]的输入。

在Linux系统下,有名管道可由两种方式创建:命令行方式mknod系统调用和函数mkfifo。下面的两种途径都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了一个名为myfifo的有名管道:

方式一:mkfifo("myfifo","rw");

方式二:mknod myfifo p

    生成了有名管道后,就可以使用一般的文件I/O函数如open、close、read、write等来对它进行操作。

2.消息队列

消息队列是消息的链接表,包括Posix消息队列system V消息队列。消息队列用于运行于同一台机器上的进程间通信,它和管道很相似,有足够权限的进程可以向队列中添加消息,被赋予读权限的进程则可以读走队列中的消息。消息队列克服了信号承载信息量少,管道只能承载无格式字节流以及缓冲区大小受限等缺点。

    我们可以用流管道或者套接口的方式来取代它。

3.共享内存

    共享内存是运行在同一台机器上的进程间通信最快的方式,因为数据不需要在不同的进程间复制。通常由一个进程创建一块共享内存区,其余进程对这块内存区进行读写。共享内存往往与其它通信机制,如信号量结合使用,来达到进程间的同步及互斥。

首先要用的函数是shmget,它获得一个共享存储标识符。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shmget(key_t key, int size, int flag);

这个函数有点类似大家熟悉的malloc函数,系统按照请求分配size大小的内存用作共享内存。linux系统内核中每个IPC结构都有的一个非负整数的标识符,这样对一个消息队列发送消息时只要引用标识符就可以了。这个标识符是内核由IPC结构的关键字得到的,这个关键字,就是上面第一个函数的key。数据类型key_t是在头文件sys/types.h中定义的,它是一个长整形的数据。在我们后面的章节中,还会碰到这个关键字。

当共享内存创建后,其余进程可以调用shmat()将其连接到自身的地址空间中。

    void *shmat(int shmid, void *addr, int flag);

shmid为shmget函数返回的共享存储标识符,addr和flag参数决定了以什么方式来确定连接的地址,函数的返回值即是该进程数据段所连接的实际地址,进程可以对此进程进行读写操作。

    使用共享存储来实现进程间通信的注意点是对数据存取的同步,必须确保当一个进程去读取数据时,它所想要的数据已经写好了。通常,信号量被要来实现对共享存储数据存取的同步,另外,可以通过使用shmctl函数设置共享存储内存的某些标志位如SHM_LOCK、SHM_UNLOCK等来实现。

    4. 信号量

信号量又称为信号灯,它是用来协调不同进程间的数据对象的,而最主要的应用是前一节的共享内存方式的进程间通信。本质上,信号量是一个计数器,它用来记录对某个资源(如共享内存)的存取状况。一般说来,为了获得共享资源,进程需要执行下列操作:

    (1) 测试控制该资源的信号量。

    (2) 若此信号量的值为正,则允许进行使用该资源。进程将进号量减1。

(3) 若此信号量为0,则该资源目前不可用,进程进入睡眠状态,直至信号量值大于0,进程被唤醒,转入步骤(1)。

    (4) 当进程不再使用一个信号量控制的资源时,信号量值加1。如果此时有进程正在睡眠等待此信号量,则唤醒此进程。

    维护信号量状态的是Linux内核操作系统而不是用户进程。我们可以从头文件/usr/src/linux/include/linux /sem.h中看到内核用来维护信号量状态的各个结构的定义。信号量是一个数据集合,用户可以单独使用这一集合的每个元素。要调用的第一个函数是 semget,用以获得一个信号量ID。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semget(key_t key, int nsems, int flag);

    key是前面讲过的IPC结构的关键字,它将来决定是创建新的信号量集合,还是引用一个现有的信号量集合。nsems是该集合中的信号量数。如果是创建新集合(一般在服务器中),则必须指定nsems;如果是引用一个现有的信号量集合(一般在客户机中)则将nsems指定为0。

    sEMCtl函数用来对信号量进行操作。

int semctl(int semid, int semnum, int cmd, union semun arg);

    不同的操作是通过cmd参数来实现的,在头文件sem.h中定义了7种不同的操作,实际编程时可以参照使用。

    semop函数自动执行信号量集合上的操作数组。

int semop(int semid, struct sembuf semoparray[], size_t nops);

    semoparray是一个指针,它指向一个信号量操作数组。nops规定该数组中操作的数量。

下面,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它创建一个特定的IPC结构的关键字和一个信号量,建立此信号量的索引,修改索引指向的信号量的值,最后我们清除信号量。

    5.套接口

套接口(socket)编程是实现Linux系统和其他大多数操作系统中进程间通信的主要方式之一。我们熟知的WWW服务、FTP服务、 TELNET服务等都是基于套接口编程来实现的。除了在异地的计算机进程间以外,套接口同样适用于本地同一台计算机内部的进程间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