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23-5-15 15:14 |

楼主:
---|
签到天数: 1 天 [LV.1]初来乍到
“磁环如何选择”,“磁环怎么选型”我一般都会先了解下客户磁环用途,使用频率等等。
 X; |$ r
这里我简单分析下,如:碰到干扰时,一般使用非晶磁环,锰锌磁环或者镍锌磁环,当然这3种磁环使用的频率段各不相同。高频干扰时则选择镍锌磁环,多大的线用多大的磁环,内孔一定要注意,线粗和磁环内孔一定要刚好,太大穿不进去,太小会漏磁,还有注塑模具要比磁环尺寸稍为要大些,但不要差距太大,这样在注塑时不容易把模具损坏。还有就是性能不强时,线径又那么大,那么外径和内孔不变,但长度要选长一点的磁环。一般选型磁环优先选择“外径要大,内孔要小,长度要长”,这样的磁环尺寸截面积越大效果越好。

磁环如何选择?
下面我再介绍下夹扣式磁环又是如何选型,夹扣式磁环相对来说,比其它磁环型号要好很多,用起来方便,快捷,它是由两片式磁芯和塑胶壳组装而成,又被称为组装式磁环。选用此类型号,它可以直接扣在干扰线上,无须注塑,在内径大的情况下,可以反复多绕1~2圈,绕的越多,阻抗效果越好。目前我司这类规格已有适合1MM到19MM线缆夹扣式磁环供客户选择。

5 R# @ q; G5 } F/ K3 Q7 H! D x. z7 E4 u
1基本概念
1.1电磁环境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存在于给定场所的所有电磁现象的总和。

0  1.2电磁噪声 electromagnetic noise

一种明显不传送信息的时变电磁现象,它可能与有用信号叠加或组合。

1.3无用信号 unwanted signal,undesired signal

可能损害有用信号接收的信号。

1.4干扰信号 inteRFering signal
 S; W8 ~+ p
损害有用信号接收的信号。
1.5电磁骚扰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

任何可能引起装置、设备或系统性能降低或者对有生命或无生命物质产生损害作用的电磁现象。
注:电磁骚扰可能是电磁噪声、无用信号或传播媒介自身的变化。

1.6电磁干扰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EMI)
 ~
电磁骚扰引起的设备、传输信道或系统性能的下降。

1.7电磁兼容性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MC)

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

1.8(电磁)发射(electromagnet1c)em1ss1on

从源向外发出电磁能的现象。

1.9(无线电通信中的)发射 emission(in radiocommunication)

2 B$ ?* u b$ M. Q+ Q1 m由无线电发射台产生并向外发出无线电波或信号的现象。
1.10(电磁)辐射(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u" E2 q, H
a.能量以电磁波形式由源发射到空间的现象。

b.能量以电磁波形式在空间传播。
注:“电磁辐射”一词的含义有时也可引申,将电磁感应现象也包括在内。

1.11无线电环境 radio environment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 9 5- 0 8- 2 5批准 19 9 6- 0 3- 01实施

a.无线电频率范围内的电磁环境。
b.在给定场所内所有处于工作状态的无线电发射机产生的电磁场总和。

1.12无线电(频率)噪声 radio (frequency) noise

具有无线电频率分量的电磁噪声。

1.13无线电(频率)骚扰 radio (frequency) disturbance
具有无线电频率分量的电磁骚扰。

1.14无线电频率干扰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RFI)

由无线电骚扰引起的有用信号接收性能的下降。

1.15系统间干扰 inter-system interference

, L$ A: ~ _& U) C( ]- w由其它系统产生的电磁骚扰对一个系统造成的电磁干扰。
1.16系统内干扰 intra-system interference

系统中出现的由本系统内部电磁骚扰引起的电磁干扰。

1.17 自然噪声 natural noise

来源于自然现象而非人工装置产生的电磁噪声。
1.18 人为噪声 man-made noise
% @; f* K Z
来源于人工装置的电磁噪声。

9 }1  1.19(性能)降低 degradation (of performance)

装置、设备或系统的工作性能与正常性能的非期望偏离。% ^$ ^% }' H B

1.20(对骚扰的)抗扰性 immunity (to a disturbance)
 y
9 l2 M( E% X r8 k+ h3 t装置、设备或系统面临电磁骚扰不降低运行性能的能力。
! G& W: f K* b
 H1.21(电磁)敏感性(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
在存在电磁骚扰的情况下,装置、设备或系统不能避免性能降低的能力。 注:敏感性高,抗扰性低。
2骚扰波形

2.1瞬态(的) transient (adjective and noun)
在两相邻稳定状态之间变化的物理量或物理现象,其变化时间小于所关注的时间尺度。 D

2.2脉冲Pulse

在短时间内突变,随后又迅速返回其初始值的物理量。
 a3 v
3 S$ a D; o; ^' U2.3冲激脉冲 impulse
针对某给定用途,近似于一单位脉冲或狄拉克函数的脉冲。
 \
2.4尖峰脉冲 spike
 Y
持续时间较短的单向脉冲。

2. 5(脉冲的)上升时间 rise time (of a pluse)
脉冲瞬时值首次从给定下限值匕升到给定上限值所经历的时间。

注:除特别指明外,下限值及上限值分别定为脉冲幅值的10%和90%。

2.6上升率 rate of rise
一个量在规定数值范围内,即从峰值的10%到90%,随时间变化的平均速率。
2.7 猝发(脉冲或振荡) burst (of pluses or oscillations): x8 ^ u% `. d7 P2 j
 I2 {! Z
一串数量有限的清晰脉冲或一个持续时间有限的振荡。

2. 8脉冲噪声 impulsive noise

在特定设备上出现的、表现为一连串清晰脉冲或瞬态的噪声

2. 9脉冲骚扰 impulsive disturbance

 在某一特定装置或设备上出现的、表现为一连串清晰脉冲或瞬态的电磁骚扰。
2. 10连续噪声 continuous noise
0 Y2 _ { 对一个特定设备的效应不能分解为一串能清晰可辨的效应的噪声。

2. 11连续骚扰 continuous disturbance
对一个特定设备的效应不能分解为一串能清晰可辨的效应的电磁骚扰。
) p& q( d A u3 ]9 {2. 12准脉冲噪声 quasi-impulsive noise

等效于脉冲噪声与连续噪声的叠加的噪声。

2. 13非连续干扰discontinuous Interference
 出现于被无干扰间歇隔开的一定时间间隔内的电磁干扰。

2. 14随机噪声 radom noise
给定瞬间值不可预测的噪声。
1 Z1 {1 x: d t- R2 @# M$ E
2. 15喀呖声 Click
用规定方法测量时,其持续时间不超过某一规定值的电磁骚扰。
2. 16喀呖声率 click rate

单位时间(通常为每分钟)超过某一规定电平的喀呖声数。
 S1 K
 _! a9 M2. 17基波(分量) fundamental (component)
一个周期量的博里叶级数的一次分量。

2. 18谐波(分量) hARMonic (component)
, z, R6 S/ O \: _ y
一个周期量的傅里叶级数中次数高于1的分量。
8 i" Y/ g ~
2. 19谐波次数 harmonic number

谐波频率与基波频率的整数比。 注:谐波次数又称谐波阶数(harmonic order)。

2. 20第n次谐波比 nth harmonic ratio
 ^
第n次谐波均方根值与基波均方根值之比。
2. 21谐波含量 harmonic content

从一交变量中减去其基波分量后所得到的量。

2. 22基波系数 fundamental factor

基波分量与其所属交变量之间的均方很值之比。
  23(总)谐波系数(total) harmonic factor6 z. W7 B e7 E, |9 s
谐波含量与其所属交变量之间的均方根值之比。
, i+ J+ t z
2. 24脉动 pulsating

用来表述具有非零平均值的周期量。

2. 25交流分量 alternating component

从脉动量中去掉直流分量后所得到的量。

注:交流分量有时又称纹波含量(ripple content)。 f+ H c n
 n2. 26纹波峰值系数 peak-ripple factor

脉动量纹波峰谷间差值与直流分量绝对值之比。

6   27纹波均方根系数 r. m. s-ripple factor
 J' x+ T. I) Q
脉动量纹波含量的均方很值与直流分量的绝对值之比。

3干扰控制

3. 1(时变量的)
 d
电平 level (of a time varying quantity)
用规定方式在规定时间间隔内求得的诸如功率或场参数等时变量的平均值或加权值。 注:电平可用对数来表示,例如相对于某一参考值的分贝数。

3.2电源骚扰 mains-borne disturbance
* d s, N+ _ x
经由供电电源线传输到装置上的电磁骚扰。
3. 3电源抗扰性 mains immunity
对电源骚扰的抗扰性。

7   4电源去耦系数 mains decoupling factor f
施加在电源某一规定位置上的电压与施加在装置规定输入端且对装置产生同样骚扰效应的电压值之比。
3. 5机壳辐射 cabinet radiation

由设备外壳产生的辐射,不包括所接天线或电缆产生的辐射。 H

3. 6内部抗扰性 internal immunity

装置、设备或系统在其常规输入端或天线处存在电磁骚扰时能正常工作而无性能降低的能力。
3. 7外部抗扰性 external immunity

装置、设备或系统在电磁骚扰经由除常规输入端或天线以外的途径侵入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而无性能降低的能力。

3. 8骚扰限值(允许值) limit of disturbance

对应于规定测量方法的最大电磁骚扰允许电平。

3. 9干扰限值(允许值) limit of interference
电磁骚扰使装置、设备或系统最大允许的性能降低。
@5 h T3 p1 B1 _3 O J
3. 10(电磁)兼容电平(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level

预期加在工作于指定条件的装置、设备或系统上的规定的最大电磁骚扰电平。

注:实际上电磁兼容电平并非绝对最大值,而可能以小概率超出。
. L F
3. 11(骚扰源的)发射电平 emission level (of a disturbance source)

用规定方法测得的由特定装置、设备或系统发射的某给定充磁骚扰电平。  }
3 r' Q5 f* X x4 J2 [2 C5 e3. 12(来自骚扰源的)发射限值 emission limit (from a disturbing source)

规定的电磁骚扰源的最大发射电平。
3. 13发射裕量 emission margin

装置、设备或系统的电磁兼容电平与发射限值之间的差值。 o
3. 14抗扰性电平 immunity level
+ {5 f: i$ r T
将某给定电磁骚扰施加于某一装置、设备或系统而其仍能正常工作并保持所需性能等级时的最大骚扰电平。

3. 15抗扰性限值 immunity limit

规定的最小抗扰性电平。* z t
3. 16抗扰性裕量 immunity margin

装置、设备或系统的抗扰性限值与电磁兼容电平之间的差值。

3. 17(电磁)兼容裕量(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margin
 L
装置、设备或系统的抗扰性电平与骚扰源的发射限值之间的差值。6 f& _* Y5 \ ~( h' ?/ m; \
3. 18耦合系数 coupling factor
给定电路中,电磁量(通常是电压或电流)从一个规定位置耦合到另一规定位置,目标位置与源位置相应电磁量之比即为耦合系数。

3. 19 耦合路径 Coupling path

 部分或全部电磁能量从规定源传输到另一电路或装置所经由的路径。
3. 20地耦合干扰 earth-coupled interference,ground-coupled interference- G: U D
- o0 @6 `4 u |8 J: p* K电磁骚扰从一电路通过公共地或地口路耦合到另一电路从而引起的电磁干扰。

3. 21接地电感器 earthing inductor,grounding inductor

 与设备的接地导体串联的电感器。
 W
3. 22骚扰抑制 disturbance suppression

削弱或消除电磁骚扰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