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开窗漏铜单独一层显示

楼主(2024-09-02):
请教一下各位,apd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开窗漏铜单独一层显示吗?可以实现如右图这样的效果

网友:
    主要看设计师怎样组织裸铜的信息。

网友A:
    这个是基板设计中,一个裁手指的操作(裁出来的部分为开窗和手指的交集部分)   tools-layer compare----选择对应的参考层和比对层,并将裁切好的金属放在另一个层,点击生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基板设计中,一个裁手指的操作(裁出来的部分为开窗和手指的交集部分)   tools-layer compare----选 ...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教程操作了一次,得到了我想要的图层内容

网友(2024-10-16):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教程操作了一次,得到了我想要的图层内容

注意看一下是哪种布尔运算 和compare 之后产生在哪个图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