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器件与3.3V器件连接问题,请指教

楼主(2024-09-03):
都一次做电平不一样的板子,请大神指点我做的板子上有5v器件和3.3V器件,他们之间有信号连接,比如5v器件的输出5V信号要连接到3.3v的输入端口,有什么办法连接?
直接连接可以不可以,我想到串两个二极管,但有的信号是双向的,而且端口很多,要很多二极管,有什么其他好方法没有?

网友:
多年前邪教爺死踢ST)出了一本九陰真經,裏面記載了各式各樣的旁門走道,但不外乎就是用分壓電阻、二級管、三級管...等手段,將 5V 電平轉為 3.3V 電平。

正規的做法是使用電平轉換芯片Level Translator),邪教的作法一般適用低價的電子產品;車載、安防系統...等需要長時間使用年限的產品,請往六大門派研習正統武學。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邪教爺死踢(ST)出了一本九陰真經,裏面記載了各式各樣的旁門走道,但不外乎就是用分壓電阻、二級管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常用的电平转换方案
(1)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就是一个双极型三极管或 MOSFET,C/D极接一个上拉电阻到正电源,输入电平很灵活,输出电平大致就是正电源电平。
(2) OC/OD 器件+上拉电阻法
    跟 1) 类似。适用于器件输出刚好为 OC/OD 的场合。

(3) 74xHCT系列芯片升压 (3.3V→5V)
    凡是输入与 5V TTL 电平兼容的 5V CMOS 器件都可以用作 3.3V→5V 电平转换。
    ——这是由于 3.3V CMOS 的电平刚好和5V TTL电平兼容(巧合),而 CMOS 的输出电平总是接近电源电平的。
    廉价的选择如 74xHCT(HCT/AHCT/VHCT/AHCT1G/VHCT1G/...) 系列 (那个字母 T 就表示 TTL 兼容)。

(4) 超限输入降压法 (5V→3.3V, 3.3V→1.8V, ...)
    凡是允许输入电平超过电源的逻辑器件,都可以用作降低电平。
    这里的"超限"是指超过电源,许多较古老的器件都不允许输入电压超过电源,但越来越多的新器件取消了这个限制 (改变了输入级保护电路)。
    例如,74AHC/VHC 系列芯片,其 datasheets 明确注明"输入电压范围为0~5.5V",如果采用 3.3V 供电,就可以实现 5V→3.3V 电平转换。
(5) 专用电平转换芯片
    最著名的就是 164245,不仅可以用作升压/降压,而且允许两边电源不同步。这是最通用的电平转换方案,但是也是很昂贵的 (俺前不久买还是¥45/片,虽是零售,也贵的吓人),因此若非必要,最好用前两个方案。

(6) 电阻分压法
    最简单的降低电平的方法。5V电平,经1.6k+3.3k电阻分压,就是3.3V。

(7) 限流电阻法 ,
    如果嫌上面的两个电阻太多,有时还可以只串联一个限流电阻。某些芯片虽然原则上不允许输入电平超过电源,但只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保证输入保护电流不超过极限(如 74HC 系列为 20mA),仍然是安全的。

(8) 无为而无不为法
    只要掌握了电平兼容的规律。某些场合,根本就不需要特别的转换。例如,电路中用到了某种 5V 逻辑器件,其输入是 3.3V 电平,只要在选择器件时选择输入为 TTL 兼容的,就不需要任何转换,这相当于隐含适用了方法3)。

(9) 比较器法
    算是凑数,有人提出用这个而已,还有什么运放法就太恶搞了。

网友:
那些你認為離譜的方案,邪教的九陰真經都有寫!^_^

网友: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狗哥果然是修仙大佬(类比侠客行里面的狗哥),武林秘籍一大把
请问武侠,你是会那个武功秘籍?

网友:
mos管电平转换

网友:
你这么设计,卖二极管的高兴了

网友B:
加buffer是很好的办法,或者加光耦也是可行的.

网友:
看你5V在不在3.3V器件的输入范围,波型质量怎么样,带不带的动工作====

网友C:
    用74系列的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
    如果5V转3.3V还能用二极管。那3.3V转5V二极管怎么用?所以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
    用电电平转换芯片,比如TXS0108,8路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MOS管电平转换电路,百度随便搜一下就能出来,要是需要转换信号太多,可以直接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眾邪教教友提到的 NMOS 管方案!

网友:
    六大門派正統武學

    Level Translator.zip

网友(点评):
这个魔电玄学资料可以。

网友:
    6940:
请问武侠,你是会那个武功秘籍?

    在家睡懶覺!

网友D:
    可以试一下这颗料,TXS0108EPWR   1.8到5V电平转换都可以

网友E:
    可以试一下这颗料,TXS0108EPWR   1.8到5V电平转换都可以------好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buffer是很好的办法,或者加光耦也是可行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4系列的电平转换芯片吧

好的,感谢

网友:
    我公司3.3V和5V 相互转换,用的是芯片42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眾邪教教友提到的 NMOS 管方案!

    MOS做电平转换也是野路子吗?见多了还以为是正规做法

    3.3V 和 5V 互轉它算是堪用,1.8V 和 3.3V 互轉,上升和下降時間需要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一下这颗料,TXS0108EPWR   1.8到5V电平转换都可以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一下这颗料,TXS0108EPWR   1.8到5V电平转换都可以------好贵啊

非常感谢。

网友:
    MOS管做电平转换,或者直接电平转换IC

网友:
    转换不多要求不高就用NMOS搭电平转换电路,多的就用转换IC,国产润石科技有替代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