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不就是 2 点,模拟电路要注意的东西可多了

楼主(2024-09-04):
高速电路不就是 2 点,模拟电路要注意的东西可多了

网友:
高速电路注意的也很多,干扰,串扰,阻抗......

网友A:
高速电路注意的也很多,干扰,串扰,阻抗,EMC,散热,线路布局等等,

●● 結束了!人家說只有「兩點」,你不要在那邊盧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电路注意的也很多,干扰,串扰,阻抗,EMC,散热,线路布局等等,

哈哈,还有没说到的呢/

网友(2025-01-02):
    都多都多,这两种电路都做过很多,不过超高速的没做过,但是无论什么电路只要了解清楚了工作原理或者说发生问题的根源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网友(2025-02-28):
    低端高速和低端模拟倒是没多大区别,难度差不多。高端高速和高端模拟电路的话,我感觉模拟更难

网友:
    估计没怎么玩过高速吧,15gbps 25gbps以及更高的速率,你随便整整能达标么,不仿真就直接玩?就目前的DDR5,你随便整都要降频。模拟/数字,各有各的特点。

网友:
    感觉模拟电路的干扰问题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