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低压小负载场景的loadSwitch推荐?

楼主(2024-09-04):
项目上用作板内某模块电路整体上下电,或者特定条件上电用。现在用Pmos+NPN分立搭电路,想换IC。

所以有没有人量产用过  低压、小负载使用场景的loadSwitch推荐?
最好车规的,便宜的。 2通道的,4通道够便宜也可以,功能参考类似TI的工规TPS22960,国产车规最好

TI TPS22960.pdf

网友:
價格是看你的量,所以我只能介紹不是邪教爺死踢ST)、踢哀TI)、暗蝦密On-Semi)...這類的大廠牌給您,這樣比較有機會拿到較好的價格。

ANPEC APL3520D.pdf

网友A:
每個通道只有 0.5A,而且這個廠牌夠爛、絕對便宜!

AIC AIC6186G.pdf

网友:
如果你不想用一線大廠,但又想要保有一點可靠品質的話。

MPS MP5090.pdf

网友B:
看看这颗,国产的
MIC2026-2YM-T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個通道只有 0.5A,而且這個廠牌夠爛、絕對便宜!

感谢够版主。

这个MP5090 2A的感觉有点浪费了
另外1A和0.5A的挺合适 可惜了工规85 同TI的一样 我看看能不能用上

感谢推荐,低电压小电流的开关用途场景还是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颗,国产的
MIC2026-2YM-TR

感谢 学到了。

同样0.5A 双通道 国产替代22960挺合适 也同样可惜工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学到了。

同样0.5A 双通道 国产替代22960挺合适 也同样可惜工规了

如果你在老鼠Mouser)網站搜尋 Load Switch,同時點選 Dual Channel 和 Automotive,是沒有建議型號的。

只有點選 Single Channel 和 Automotive,才有建議型號。

僅供樓主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老鼠(Mouser)網站搜尋 Load Switch,同時點選 Dual Channel 和 Automotive,是沒有建議型號的 ...

谢谢 是这样子  车载1/2/3A这种12V/24V系统的高低边开关多一些  小电压电流便宜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