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层次化原理图的intersheet references上面有感叹号和小箭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9-04):
    如题,层次化原理图设计,添加intersheet references的时候,在模块里面的port前面的页码出线小箭头,外面的原理图模块的off-page connector前面出现感叹号。不确实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专家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通过这些视觉辅助工具,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和管理复杂的电路连接

网友:
    这个应该是提示页码的,即这个网络在哪一页再次出现

网友A:
    在那一页出现过这个网络,感叹号可以当做结束符号。例如截图中第一个网络出现在原理图第12页和22页。前提原理图页码是连续的。如果不连续看这个数值是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那一页出现过这个网络,感叹号可以当做结束符号。例如截图中第一个网络出现在原理图第12页和22页。前提原 ...

    感谢回复,如果不是层次原理图则不会这样显示,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