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16.6中PIN背钻的设置

楼主(2024-09-04):
    allegro16.6版本中对于VIA做设置可以顺利导出背钻钻孔表,但是对PIN做同样的设置就导不出来,请问各位高手这件事有解吗

网友A:
    建pin有没有选择孔的类型,是不是选择了S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pin有没有选择孔的类型,是不是选择了SMD?

是孔的类型的,输出钻孔表正常,也有钻孔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