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大家帮忙来看看这个电路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4-09-05):
当不插入耳机时,R11下端的电压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当插入耳机后,R11的电压又是多少?
VCC2.6表示此点的电压值为2.6V。

望各位能赐教。

好奇問一下,HPH_PLUGIN 是接到 MCU 的 GPIO 還是 ADC?MCU 的 I/O 電壓是 3.3V 嗎?
你讓我想起幫寒狗倫養雞的那段日子,耳機插進去還不能聽到啵啵聲,被虐到三更半夜!>_<|||

网友:
耳机插入的时候是2.6v,耳机没插的时候和耳机插座1脚电压相等

网友:
    耳机插头未插入状态:HPH_PLUGIN应该是低电平,至于具体电压是多少,要看前面的源端内阻。
耳机插头插入状态:HPH_PLUGIN应该是高电平,由于插座内的1脚和2脚的弹片被拨开,电压应该为2.6V。

    耳機功放的輸出阻抗,通常規格書不會言明,但據聞都 < 50Ω。所以估計耳機未插入前和 100KΩ 分壓後,HPH_PLUGIN 就是接近 0V 了!^_^

网友:
    2.6V
别问怎么知道的,狗哥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