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窗口能不能记住上一次输入的参数?

楼主(2024-09-05):
    form窗口能不能记住上一次输入的参数?
    例如图片中的form窗口,我输入了10,下次打开这个skill时,能不能继续保持10?
    有没有类似函数实现?
    或者什么好的方法思路实现?
    求大佬提点!

网友A:
    我想到的只有 1、写入到brd文件的property里  或者2、写入到本地PC上。
    每次启动时获取。运行时保存。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的只有 1、写入到brd文件的property里  或者2、写入到本地PC上。
    每次启动时获取。运行时保存。

    谢谢大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