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ROOM区域规则中同层铺铜避让问题

楼主(2024-09-05):
如题,AD ROOM区域规则中同层铺铜避让还是按最大间距避让,不按区域规则避让

网友A:
布线完毕后,可以在单独的位置把线加粗或者用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完毕后,可以在单独的位置把线加粗或者用铜皮

打补丁的方法是可以,但是感觉很low,不智能

网友:
规则 有优先级,你要让局部规则 优先于 全局 规则 才能有效果

楼主(2025-03-19):
问题解决,是规格描述不对

网友B:
规则 belong to net 或 room  就像了,提高一下优先级,后建立的规则 优先级默认高于 之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 belong to net 或 room  就像了,提高一下优先级,后建立的规则 优先级默认高于 之前的

是包含在room内和接触room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