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规则

楼主(2024-09-06):
    大神们,allegro导规则同样的层数,要叠层设置一样才可以导入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看那區.

我相同的层数导规则进去,会提示层叠不一样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 Constraint 的規格, 是留下的,

但對應到其內容, 是移除的, 主因在於線路名稱不同, 所以規則 ...

好的,感谢

网友:
    最好一样吧  可以先加导入再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