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升压电路请教

楼主(2024-09-06):
请大侠帮忙分析分析,输入1.5V,为什么搭的这个升压电路不工作啊。后端电压升不起来,不明所以,特请教。谢谢!

网友:
电路是自己想的还是抄的?
从原理上看Q1,C1是PWM控制电路。D2,Q2,Z3是反馈回路,控制输出电压。L1,D1,Q3是功率回路。
实际在上电后,Q1先导通,接着Q3导通。然后Q1,Q3相继牺牲。

网友A:
    不起振?C1加大一点试试?

网友B:
    洋人的鬼玩意!

asy Boost Converter Circuits Explained – Homemade Circuit Projects (homemade-circuits.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洋人的鬼玩意!

asy Boost Converter Circuits Explained – Homemade Circuit Projects (homemade ...

相比这个文档,楼主的设计中少了pwm控制三极管的限流电阻和电容起振电阻。
那么上电后,Q1和Q3至少有一个要牺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起振?C1加大一点试试?

还没到起振呢,pwm控制三极管没有限流。上电就烧了了

网友:
這個應該較接近樓主的構思!

    Voltage Booster Circuit Diagram & Applications | DC to DC Boost Converter - Circuits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