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回环短路电路分析

楼主(2024-09-07):
下面是一个音频信号回环电路,这些电阻容的功能是什么呢?

AMP1-Lout+、AMP1-Rout+是接的喇叭输出,AUDIO_AIL2、AUDIO_AIR2是接的主控音频输入

「不然对不起,你这个武林盟主的称号。」,小弟從來不是什麼高手,外號「沒用的阿吉」。>_<|||
该注意该电路放大后输出信号的质量,是不是狗哥,你好人做到底,帮人家把不够完整的一段给画来啊,不然对不起,你这个武林盟主的称号。
原理圖不夠完整,就字義和片段圖面來看,是將音頻功放的放大器輸出接回模擬輸入,也許是為了測試預留的電路。如果是這樣,你該注意什麼?^_^

网友A:
小弟在培養樓主思考的習慣,伸手要答案很快,但成長有限!

提示:
  • 音頻放大器的功放輸出要推喇叭,所以訊號會很大。
  • 音頻放大器的模擬輸入,通常不能接受太大的訊號。
  • 所以訊信號回環前需要做什麼處理?這樣應該猜得到這些 RC 是什麼用途了!

你至少做一下推測,我會給詳細且滿意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在培養樓主思考的習慣,伸手要答案很快,但成長有限!

提示:

我的理解,这些电阻做分压,然后采样回去进行检查,电容是用滤除高频的噪声,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在培養樓主思考的習慣,伸手要答案很快,但成長有限!

提示:

附上完整部分的原理图如下:

1.功放输出部分

2.loopback部分

3.接回主控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完整部分的原理图如下:

1.功放输出部分

訊信號回環前需要做什麼處理?

輸入訊號很大,但芯片能接受的輸入訊號很小。回環前需要先做衰減,不衰減的話不是模擬輸入被燒掉,再不然就是輸入訊號造成飽和收到一堆噪聲,所以這電路可能是一個
衰減器Attenuator)。

電路分析

  • 電路左右聲道對稱,所以我們只要分析一半就可以。(藍色框框所示
  • 兩個電阻串接,被稱為 L 型衰減器L-pad Attenuator),效果等同於分壓電阻Voltage Devider)。
  • 電路可視為兩個 L 型衰減器L-pad Attenuator)串接。(橘色框框所示
  • RC 並聯構成一個低通濾波器Low Pass Filter),濾除音頻以外的噪聲。

概略計算
  • 兩個 L 型衰減器L-pad Attenuator)串接後的總衰減量約為:
    10KΩ / (10KΩ + 15KΩ) x 10KΩ / (10KΩ + 20KΩ) = 0.1333
20log(0.1333) = -17.5dB
  • 10KΩ 和 1nF 構成的低通濾波器Low Pass Filter-3dB 截止頻率Cut-Off Frequency)約為:
    1 / (2π x 10KΩ x 1nF) = 15.91KHz

仿真驗證

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仿真結果如附圖。

  • 電路總衰減值約 -19dB
  • -3dB 截止頻率Cut-Off Frequency)點約略在衰減值為 -22dB 的地方,此點頻率約為 16.24KHz
  • 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仿真檔如附件。

Audio Amplifier LoopBack (LTSpice).zip

582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点评):
狗哥指导的很细,今天楼下小姐姐,任你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訊信號回環前需要做什麼處理?
輸入訊號很大,但芯片能接受的輸入訊號很小。回環前需要先做衰減,不衰減 ...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答,又向前走了一小步,积少成多,继续加油

网友B:
含衰减的带通滤波器,用于某个音频频率区间的滤波,主要接在喇叭输出端进行声音回采,用在回声消除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含衰减的带通滤波器,用于某个音频频率区间的滤波,主要接在喇叭输出端进行声音回采,用在回声消除方面

谢谢您的解答,又掌握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网友:
樓主:
小弟好奇一問,這個設計只是預留做回環測試,還是真的有實際應用需求。

讓我想起多年前在養雞場工作時,曾經有一個客戶要求要能做通話錄音。在當時 Audio Codec 路徑切換Switch)及混音Mixer)功能不發達的時代,我們是曾經把音頻輸出再拉回輸入的作法。但我們是在進入功放前就回環了,所以不需要衰減電路Attenuator)。

网友:
这个滤波电路不是用来预留调试的,一般在带有语音识别算法、语音唤醒的场景的产品上都可能用到,比如小爱智能音箱、天猫精灵之类的。这个属于模拟回采,回采中效果最好,其次还有数字外部回采和平台内部回采,
各家算法公司(科大讯飞、思必驰...)推荐的滤波电路和这个电路大同小异。

网友C:
这个是RK的DEMO上的吧,回采喇叭输出信号的

樓主貼出的部分原理圖,有標示主控芯片是 T972,這是 Amlogic 的型號沒錯。^_^
你可以直接講樓上那個在唬爛!^oo^
我們想知道的是目的及用途,純粹是測試預留嗎?^_^

网友B:
@超級狗  "你可以直接講樓上那個在唬爛!^oo^ "      ,既然版主认为本人在唬爛,麻烦把我那个回帖删了吧,免得误导你们了

我只能說喇叭回環電路,做為回音消除或抑制,不算是效果很好的作法(除非供應商 DSP 的演算法很爛,沒得選擇。)。我們想釐清的是問題,不是處理跟我們意見相左的人,雖然處理人會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RK的DEMO上的吧,回采喇叭输出信号的

看这个命名方式,90%应该是amlogic的参考图

网友:
类似于反馈自动调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超級狗  "你可以直接講樓上那個在唬爛!^oo^ "      ,既然版主认为本人在唬爛,麻烦把我那个回帖删了吧, ...

@超級狗 请问一下版主,我说的那个观点让您感觉到意见相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級狗 请问一下版主,我说的那个观点让您感觉到意见相左呢?

個人只是覺得回聲抑制是一個說法,最主要缺乏文件佐證,若有原廠的說明或解釋那就ˋ完美了。

小弟回覆問題時都會附上相關文件、或者是網址出處、抑或節錄眾人討論的文字片段,這樣爭議會較少。

另一個疑問是,如果目的是回聲抑制,為何不在進入功放前取樣?而選擇在功放輸出端取樣?推動喇叭輸出的電平大,回環不但要做衰減、濾波,而且失真也大。電路目的似乎較像在監控功放輸出的狀態,是某種情況下會造成功放飽和或發散嗎?真正原因頗令人好奇。

唬爛只是這邊戲謔的用語,若造成您的不適、本人致歉。

网友:
语音消噪用的,经常用的东西.  这个网络要按需求调试,看实际效果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A:
    個人只是覺得回聲抑制是一個說法,最主要缺乏文件佐證,若有原廠的說明或解釋那就ˋ完美了。

小弟回覆 ...

越靠近输出端,反馈越真实。也有的电路会采用功放前端的信号。如果严格一点,还是采集喇叭端的是最好的。

    只有反映失真,沒有反映真實。^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