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用于PDF原理图快速抓取器件的SKILL

楼主(2024-09-09):
    最近有个项目是PDF的原理图,我们之前抓模块是使用lst文本在allegro中加载,每次抓器件都要复制粘贴保存文档,就自己写了个,目前只是简单的抓器件,后续有空再搞个根据绘制的矩形放置的功能,鼠标附着部分式参考db大佬之前分享的创建网络丝印的skill
    目前还有个小问题,第一次打开设计时某些器件抓取后在放置时会丢失报错,之后都无法抓到丢失的器件
    1. E- *Error* fprintf/sprintf: invalid (NULL) string or format

    考虑后期会增加功能分为两个子函数执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

    1. /*
    2. By4311
    3. 240908
    4. 用于PDF原理图,PDF中框选复制器件文本信息,在设计中使用~1抓取
    5. */

    6. axlSetFunckey("~1" "By4311_GrabClipboardSymbol")
    7. axlCmdRegister("By4311_GrabClipboardSymbol" 'By4311_Main_GrabClipboardSymbol)

    8. (procedure By4311_FindSymbol()
    9.   axlZoomToDbid(car(axlSelectByName("REFDES" axlUIPrompt("Find Symbol Name:"))) t)
    10. )

    11. (procedure By4311_Main_GrabClipboardSymbol()
    12.     By4311_GetClipboardSymbol()
    13.     By4311_GrabClipboardSymbol(List)
    14. )

    15. (procedure By4311_GetClipboardSymbol()
    16.   axlUIConfirmEx( "Use This Command At Your Own Risk." "By4311_GrabClipboardSymbol")
    17. let( (P)
    18. ;清除选择集,设置过滤器
    19. axlClearSelSet()
    20. P = list("NoAll" "Symbols")
    21.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P ?onButtons cdr(P))

    22. ;获得剪切板内容进行解析,转换为字符串链表
    23. P = axlClipboardGetText()
    24. P = buildString(parseString(P "\r") " ")
    25. P = buildString(parseString(P "\n") " ")
    26. P = parseString(P " ")

    27. ;在设计中查找链表包含的对象,放置到抓取合集中
    28. List = list()
    29.    (foreach item P
    30.     P = axlSelectByName("REFDES" item)
    31.      when( P
    32.      List = append(List P)
    33.      ;printf("%L\n" car(P)->refdes)
    34.      )
    35.    )
    36. )
    37. )

    38. (procedure By4311_GrabClipboardSymbol(List)
    39. let((P item)
    40.    (if List ;传入的链表;如果不为空则抓取,如果为空则提示
    41.    then axlHighlightObject(List)
    42.    item = axlDBAltOrigin('center car(List)) ;默认鼠标附着基准点为第一个元素的中心坐标
    43.    axlDynamicsObject(List item) ;鼠标附着
    44.    P = axlEnterPoint(?prompts `("Please Click To Select The Point To Place...")) ;选择新位置
    45.    axlDehighlightObject(List)
    46.    (if P
    47.    then axlTransformObject(List ?move axlMXYSub(P item)) ;整体移动
    48.    else axlMsgPut("User Canceled Operation.");用户取消操作
    49.    )
    50.    axlClearDynamics();清除鼠标附着
    51.    else
    52.    axlMsgPut("Did Not Grab The Symbol.");没有抓取到有用的信息
    53.    )
    54.   )
    55. )

    补充内容 (2025-3-18 18:14):

    补充内容 (2025-3-18 18:34):
    更新:某些位号重叠被合并为一个字符串时也会抓取
    代码详见#19

网友:
    这个功能比较实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B:
    看了下代码,这个错误是由重复的refdes + 使用了append导致的。
    建议用cons替代append,但是语法会不一样,你自己研究下。
    再建议用unique去重。

    另外还有很多地方写法习惯不好,但不影响使用,
    比如使用全局变量作为参数传递,没有必要。
    比如用和自带的关键字很像的名称List作为变量名。
    比如循环外和循环内用了同一个变量名,例如下面的P。
    (foreach item P
        P = axlSelectByName("REFDES" item)
    ...)

    比如SKILL里面尽量不要用UTF-8,特别是涉及到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代码,这个错误是由重复的refdes + 使用了append导致的。
    建议用cons替代append,但是语法会不一样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怎么用的?

    在PDF中框选复制器件文本信息,在allegro中执行~1即可将器件附着到鼠标

网友:
    這功能實在太好用了,如果後續還有優化進階就太神了!!!!

网友(2024-12-03):
    大佬指点一下怎么加载,感谢。。

网友(2025-01-02):
    请问代码怎么用

网友(2025-02-14):
    谢谢分享,下来试一试

楼主(2025-03-18):
    1. /*
    2. By4311
    3. 240908
    4. 用于PDF原理图,PDF中框选复制器件文本信息,在设计中使用~1抓取

    5. 历史更新:
    6.   2025.03.18
    7.     新增某些位号重叠被合并为一个字符串时也会抓取
    8. */

    9. axlSetFunckey("~1" "By4311_GrabClipboardSymbol")
    10. axlCmdRegister("By4311_GrabClipboardSymbol" 'By4311_Main_GrabClipboardSymbol)

    11. (procedure By4311_FindSymbol()
    12.   axlZoomToDbid(car(axlSelectByName("REFDES" axlUIPrompt("Find Symbol Name:"))) t)
    13. )

    14. (procedure By4311_Main_GrabClipboardSymbol()

    15.   ;器件位号前缀合集
    16.   Pre = list("U" "R" "C" "L")
    17.   ;字符前缀
    18.   Regular = "[A-Za-z0-9_+-=.]+"

    19.   By4311_GetClipboardSymbol()
    20.   By4311_GrabClipboardSymbol(GrabList)
    21. )

    22. (procedure By4311_GetClipboardSymbol()
    23.   axlUIConfirmEx( "Use This Command At Your Own Risk." "By4311_GrabClipboardSymbol")
    24. let( (P)
    25. ;清除选择集,设置过滤器
    26. axlClearSelSet()
    27. Filter = list("NoAll" "Symbols")
    28.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Filter ?onButtons cdr(Filter))

    29. ;获得剪切板内容进行解析,转换为字符串链表
    30. TexList = axlClipboardGetText()
    31. TexList = buildString(parseString(TexList "\r") " ")
    32. TexList = buildString(parseString(TexList "\n") " ")
    33. TexList = parseString(TexList " ")

    34.   Analysis = list()
    35.   (foreach item Pre
    36.     printf("\n%s :" item)
    37.     New = rexMatchList(strcat(Regular item "[0-9]+") TexList)

    38.     rexCompile(strcat(Regular item))
    39.     (foreach otem New
    40.       printf("%L\t" rexReplace(otem item 1))
    41.       Analysis = cons(rexReplace(otem item 1) Analysis)
    42.     )
    43.   )

    44.   GrabList = list()
    45.   TexList = unique(append(TexList Analysis))

    46. ;在设计中查找链表包含的对象,放置到抓取合集中
    47.   (foreach item TexList
    48.     ID = car(axlSelectByName("REFDES" item))
    49.      when( ID
    50.      GrabList = cons(ID GrabList)
    51.      ;printf("%L\n" car(P)->refdes)
    52.      )
    53.   )

    54.   GrabList = unique(GrabList)
    55. )
    56. )

    57. (procedure By4311_GrabClipboardSymbol(TarList)
    58. let((Point item)
    59.    (if TarList ;传入的链表;如果不为空则抓取,如果为空则提示
    60.    then axlHighlightObject(TarList)
    61.    item = axlDBAltOrigin('center car(TarList)) ;默认鼠标附着基准点为第一个元素的中心坐标
    62.    axlDynamicsObject(TarList item) ;鼠标附着
    63.    Point = axlEnterPoint(?prompts `("Please Click To Select The Point To Place...")) ;选择新位置
    64.    axlDehighlightObject(TarList)
    65.    (if Point
    66.    then axlTransformObject(TarList ?move axlMXYSub(Point item)) ;整体移动
    67.    else axlMsgPut("User Canceled Operation.");用户取消操作
    68.    )
    69.    axlClearDynamics();清除鼠标附着
    70.    else
    71.    axlMsgPut("Did Not Grab The Symbol.");没有抓取到有用的信息
    72.    )
    73.   )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