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I9000 差分阻抗用哪个选项?

楼主(2024-09-12):
请教一下大神, 左边是常规的差分阻抗计算模型。
现在是基板上面还有1层介质(右图,红色标识),需要计算这种模式的阻抗,用哪个阻抗模型?

屏幕截图 2024-09-12

网友:
    直接找板厂,要层叠及阻抗信息(上面的介质Dr你也不知道)

网友A:
    H2加上介质厚度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加上介质厚度就可以了吧

    红色的介质 与 H2介质 DK性能不一样。  没法直接加H2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的介质 与 H2介质 DK性能不一样。  没法直接加H2厚度。

用1B2A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