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报错问题

楼主(2024-09-12):
为什么这个1210封装的电容,和上面的过孔,明明没有短路,但是DRC报短路。感觉像是以选择的“透明色”为准的?其他还有几处也是这样。是这个器件封装问题,还是规则或者DRC设置问题?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距离太近了,超出了你设定的规则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太近了,超出了你设定的规则间距

    那个过孔孔环 0.45mm,和下面的铺铜还有,电容焊盘距离很远的,已经满足规则要求了。但是这里感觉是以 选择的过孔(透明的体)和器件(透明体)作为判别标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过孔孔环 0.45mm,和下面的铺铜还有,电容焊盘距离很远的,已经满足规则要求了。但是这里感觉是以 选 ...

    规则间距 小于0.127mm 指的是边缘距离吧,不知道你那个0.45mm测量的是哪里

网友B:
    不就是过孔到电容焊盘的距离不满足规则报的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过孔到电容焊盘的距离不满足规则报的错吗

已经满足规则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