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SVR问题

楼主(2024-09-12):
请问功放这里的SVR电容耐压要求是怎么样的?电容是选用陶瓷电容好还是电解电容好?

    ST Microelectronic TDS7388.pdf

网友:
    SVR
Half Supply Voltage Decoupling (Ripple Rejection)
    The Supply Voltage Ripple Rejection (SVRR) is measured with an electrolytic capacitor of 150 µF on pin SVR using a bandwidth of 20 Hz to 22 kHz. A larger capacitor value on pin SVR improves the ripplerejection behavior at the lower frequencies.

    根據 50% 電容降額Derating)原則,大於或等於 VCC 電壓即可。

网友(点评):
狗哥,这个网站是不是被举报了,登录是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