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射频座底层地挖空的问题

楼主(2024-09-12):
问一下射频的老哥们,射频座或者射频弹片地下所有层都要挖空嘛,10层板;我理解挖个2层作用就够了吧,不需要全部挖空吧,不全挖空地的话会有啥影响,影响天线的发射效率嘛?不是很理解,毕竟挖空2~3层后,还有7层 GND 铜皮做隔离呢,能够隔离其他干扰, 射频大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没做过射频,不过我做过PCIE全挖空的(为了减小寄生电容,并不是看挖空多少层,而是挖空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射频,不过我做过PCIE全挖空的(为了减小寄生电容,并不是看挖空多少层,而是挖空深度)

    PCIE信号隔层挖?减少信号的寄生电容,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IE信号隔层挖?减少信号的寄生电容,提高信号完整性?

不是走线下面挖空,是PCIE封装焊盘(插和被插都要,一时忘记插在插槽的叫什么了),耦合电容也挖。主要目的是减少寄生电容和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走线下面挖空,是PCIE封装焊盘(插和被插都要,一时忘记插在插槽的叫什么了),耦合电容也挖。主要目 ...

PCIE座下面挖空是吧,这个我理解,主要还是为了特性阻抗

网友:
    @超级狗 版主,求一份PCIE 4.0设计规范(参考),谢谢

    你好像我們鎮輔司裏面的千戶在下命令!@_@!!!

网友:
    挖空几层,要看阻抗控制,让EDA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都是挖的天线座的当前层,第二层。参考第三层。

网友:
    网上扒的内容@超級狗 大师觉得怎么样?
    天线馈线接口及天线座部分:
    1.RF走线回路须做50欧阳抗,和模块同层走线;走线回路尽量成一条直线,不要出现分支、棱角和折直角(>=90°以上大圆弧),线径宽度和器件焊盘宽度一致,走线回路越短越好;
2.天线馈线回路及管脚正下面邻层(L2 层)掏空,对应第三层(L3)提供对应完整的地层,即用第三层做 RF 走线地层3.两边包地到 RF 线的距离要等距,两边要用间隔 30mil以内地过孔对称连接地层,GND4.过孔不要打在净空区,两边包地的安全间距不要太小,20mil左右;
    5.RF 回路旁边远离电源和时钟等敏感走线;
6.RF 座子中间表层要挖空,挖到参考层

网友(点评):
狗哥的经典伦理,准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