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有没有6MIL的激光孔?

楼主(2024-09-12):
如题, PCB有没有6MIL的激光孔?
激光孔的孔径种类是不是有:2 mil   3 mil   4 mil   5 mil   6 mil 吗?

欢迎解答,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最好咨询PCB厂家工艺

网友A:
    6mil的孔做电镀填平后会有明显凹坑,对于电源建议打多个4MIL的孔。盲孔厚径比0.8:1属于常规工艺,所以2mil、3mil 的激光孔也不建议使用。

网友:
    大于等于4mil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il的孔做电镀填平后会有明显凹坑,对于电源建议打多个4MIL的孔。盲孔厚径比0.8:1属于常规工艺,所以2mil ...

好的,谢谢!

楼主:
    最薄的PCB层,最薄的芯板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