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运算符号优先级别

楼主(2024-09-12):
    1级优先级 左结合

    () 圆括号

    [] 下标运算符

-> 指向结构体成员运算符

. 结构体成员运算符

2级优先级 右结合

    ! 逻辑非运算符

~ 按位取反运算符

++ 自增运算符

    -- 自减运算符

    - 负号运算符

(类型) 类型转换运算符

* 指针运算符

    & 地址与运算符

    sizeof 长度运算符

    3级优先级 左结合

* 乘法运算符

/ 除法运算符

    % 取余运算符

    4级优先级 左结合

    + 加法运算符

    - 减法运算符

5级优先级 左结合

<< 左移运算符

>> 右移运算符

6级优先级 左结合

    7级优先级 左结合

    == 等于运算符

    != 不等于运算符

8级优先级 左结合

    & 按位与运算符

    9级优先级 左结合

    ^ 按位异或运算符

10级优先级 左结合

    | 按位或运算符

    11级优先级 左结合

&& 逻辑与运算符

12级优先级 左结合

|| 逻辑或运算符

    13级优先级 右结合

? : 条件运算符

    14级优先级 右结合

    = += -= *= /= %= &= ^= |= <

    15级优先级 左结合

    , 逗号运算符

—————————————————————————————————————

优先级从上到下依次递减,最上面具有最高的优先级,逗号操作符具有最低的优先级。

    所有的优先级中,只有三个优先级是从右至左结合的,它们是单目运算符、条件运算符、赋值运算符。其它的都是从左至右结合。

    具有最高优先级的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运算符,它们算是一类特殊的操作。()是与函数相关,[]与数组相关,而->及.是取结构成员。

其次是单目运算符,所有的单目运算符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因此在我认为的 真正的运算符中它们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又由于它们都是从右至左结合的,因此*p++与*(p++)等效是毫无疑问的。

接下来是算术运算符,*、/、%的优先级当然比+、-高了。

    移位运算符紧随其后。

其次的关系运算符中,<

所有的逻辑操作符都具有不同的优先级(单目运算符出外,!和~)

    逻辑位操作符的"与"比"或"高,而"异或"则在它们之间。

    跟在其后的&&比||高。

接下来的是条件运算符,赋值运算符及逗号运算符。

    在C语言中,只有4个运算符规定了运算方向,它们是&&、| |、条件运算符及赋值运算符。

&&、| |都是先计算左边表达式的值,当左边表达式的值能确定整个表达式的值时,就不再计算右边表达式的值。如 a = 0 && b; &&运算符的左边位0,则右边表达式b就不再判断。

在条件运算符中。如a?b:c;先判断a的值,再根据a的值对b或c之中的一个进行求值。

    赋值表达式则规定先对右边的表达式求值,因此使 a = b = c = 6;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