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约束管理器的颜色修改

楼主(2024-09-13):
等长绕好之后显示的是黄颜色,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将黄颜色改为绿颜色吗

网友A:
图片看看,你指的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看,你指的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看,你指的哪个地方。

走线有连接没有断点,一直是黄颜色不是绿颜色,我在想这个颜色是不是需要修改定义一下

网友(2024-10-22):
    差分对内等长的话还是建议在Differential Pair 里设置Static  Ph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