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ultrascale+RFSOC系列芯片的JTAG应该怎样连接?

楼主(2024-09-14):
  最近设计了一块XUZU47DR的板卡,该芯片的JTAG管脚分布在PS端,JTAG所在bank的电压是1.8V,将JTAG设计成两种选择方式:一是直接将JTAG信号通过双向电平转换芯片转换成3.3V电平,接到外部,调试时通过下载器与电脑直接相连,二是通过USB转串口的芯片FT4232HL将JTAG信号与USB信号转换,最终通过USB线与电脑相连。出现的问题是,通过第二种方法就可以连接上,使用第一种方法就报错,报错信息说让检查电源,确保设备已经上电。直接通过调试器与电脑相连时,用的下载器以前用来调试XCKU115芯片,K7,A7,S6,ZYNQ7系列芯片都说可以正常使用的。
  新设计用到的47DR芯片的JTAG在PS端,之前用过的芯片JTAG都在PL端,难道47DR芯片需要换成专门的下载器吗?报错信息说让检查电源,但是通过USB转接的时候就可以连接上,说明板卡的电源没问题,请遇见过类似的问题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大概率是电平转换器引起的,可以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电平转换器引起的,可以截图看看

    接到USB转换芯片的信号也是经过电平转换芯片的,并且,在信号进入电平转换芯片之前,将信号直接连到下载器上,报的时同样的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到USB转换芯片的信号也是经过电平转换芯片的,并且,在信号进入电平转换芯片之前,将信号直接连到下载 ...

    上图,无图不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