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emn、emp文件,Pro打开后显示异常

楼主(2024-09-14):
    应要求我们出3D图做结构工序。我用17.2及17.4甚至X版本都有试过。导出STP文件或者ENM.ENP文件都是奇怪的,元件向两边拉长,跟PCB根本不贴合。如附图6.

楼主:
    想问下各位大佬,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非左右是上下長, 是零件設太高了,
    未設值,你設了1.500, 依小數點, 你不是設"mm" 就是"inch",

    谢谢,这个高度我试过很多,从0-2000都有试过,问题应该不在这.....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高度我试过很多,从0-2000都有试过,问题应该不在这.....

现在单位是MM,我有设定从0到100MM(我板上元件最高就是10CM)所以感谢你回复。昨天有把元件从板子上再导出入库。奇怪的时,在库里,查看DRA时,发现元件高度全部是999mm,而在板子上,用3D功能显示,一切正常也可以看到正常的3D图。所以今天再试试把所有的LIB内的元件高度定高改完之后,再update一下板子上的元件,看看是否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你的3D不只10cm 高度, 而設定 1.500, 能有那高度的只有英吋和公分(鮮少人設公分, 所以沒猜公分.)

 ...

    感谢你的回复。问题昨天解决了。原因在于元件本身的问题。在板子上,可以看到元件是有高度参数的。但是导出元件到LIB之后,每个元件都是999mm.所以后面修改了LIB里的所有元件之后,再同步到BRD上,再导出,一切正常了。至于你说的那个导出高度设定,真的没有关系。不过我现在是0高度输出,也是一切正常的在PTC里。再次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高度都有正常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都有正常设置吗?

    有的,都有正常设置,应该是元件LI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