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 Aurora SPB17.4没找到interconnect Model Extraction Workflow

楼主(2024-09-17):
    装了cadence17.4和Sigrity22,2个软件补丁是最新的,功能也都正常运行,但是在学Sigrity Aurora SPB17.4的POWER SI仿真时,没找到下面的选项,请教一下需要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有的电脑系统就很难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脑系统就很难装

你有那个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