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LT6011运放输出异常原因

楼主(2024-09-18):
    LT6011,单电源3V供电
1、第一级同向反相输入电压相差很多,不虚短,原因是什么?
2、如果Ui>58mV(3*20/1020),应该如何分析
3、为什么运放输出动不动就饱和?2.6V左右是否为饱和?
    4、为什么第二级典雅跟随输出远大于输入,比如第二级输入1.5V,输出2.6V?

    第一個運放正端輸入偏置點設在 3.3V x 20K / (20K + 1M) = 64.7mV 的用意是什麼?單電源的運放,如果輸入訊號接近或低於 0V,會發生什麼事?
    你運放上面的電阻沒有標值!>_<|||

网友:
    九陽神功秘笈

网友(点评):
这是邪教神功,不得了。

网友:
    不会是想做低边驱动的下管采样吧??

网友:
    1、LT6011的反相和同向在输入电压范围为V_+1V到V+-1.2V,上图不满足此要求,运放工作不正常;2、偏置电压设置错误,增益为0,详见芯片手册;3、 LT6011是轨对轨输出,输出2.6V未饱和;4、第二级输入1.5V,输出2.6V?是实际测试的还是理论假设?如果是实际测试,仔细检查电路。

网友:
    你第一级运放同相端用分压电路是为了抬升Ui的直流输入电平吧?可以用叠加定理,算出输出是58mV-Ui*(反馈电阻/499K)。请注意:同相端这里需要使用电压源,不要用分压电阻,你可以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