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掉引脚网络

楼主(2024-09-19):
    不修改原理图,能不能在allegro中直接删掉某个引脚的网络啊?求解

网友A:
    只知道net logic可以,但是整个网络都会删除,然后在重新建个网络连接起来其他的引脚(除了需要删除网络的那个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net logic可以,但是整个网络都会删除,然后在重新建个网络连接起来其他的引脚(除了需要删除网络的 ...

    我试过可以的。只是整个网络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可以的。只是整个网络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net logic可以,但是整个网络都会删除,然后在重新建个网络连接起来其他的引脚(除了需要删除网络的 ...

只想删掉某个PIN的网络,不影响这个网络其他地方的走线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实测我那个强行修改shape/via/pin/cline的网络(源码)的skill可以将pin net name修改为dummy。第二次选择时找个同样是无网络的pin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多點兩下, 要刪拉線就下面打勾.

感谢版主,又学习了,

网友:
    还是优先改网表吧

网友(点评):
道理是這樣, 但有時現實很殘酷, 因為 ALLEGRO 是我用過 net in 比較爛的軟體, 有時是手工改後, 零件或net 異常會比較少, 重點要再 net in 一次, 看是否有誤差, 反而比較正常.

网友(点评):
(當然各公司也有自己寫的net in 軟體, 防止異常問題. 如改編號零件飛回未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