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V2.7占用了快捷键“L”,无法使用funckey设置

楼主(2024-09-19):
    如题,插件Jun_LayerEtch占用了快捷键L,env设置不生效,关闭插件后显示Command not found:Jun_LayerEtch;
    如何解决?

网友A:
    記事本打開allegro.ilinit

    移除不要的
    (load "**********.il")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事本打開allegro.ilinit

    移除不要的

    感谢回复,不过我找到的allegro.ilinit只有一行,移除之后skill就不启动了,如图:

楼主:
    另外附上占用快捷键的插件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附上占用快捷键的插件截图

    一整包的那小的也不知道,只能陪你一起等大神出現幫忙了。

网友(2025-01-02):
    请问2.7的注册码怎么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附上占用快捷键的插件截图

网友(2025-09-0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嘛

网友(2025-10-30):
    从管理器里边勾选去掉,后边内容删掉,重启allegro即可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