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在执行Edit-Part时,提示ERROR。

楼主(2024-09-19):
    报错信息:ERRORCannot peRForm the opreation because of an exception.

orcad的常用功能都正常使用,唯独使用Edit-Part时报错。且17.2、17.4都是这种情况。
    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你在等等,看有没有大佬遇到过

网友A(2025-08-07):
    后面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

暂时没找到解决办法,有机会尝试重装软件和系统试试。你解决了的话也来吱一声哦

网友B:
    Options - Extended Preferences Setup里面Use Local Language取消勾选,然后重启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s - Extended Preferences Setup里面Use Local Language取消勾选,然后重启软件试试?

老哥,我用的是17.4 S037版本,没找到这个选项

网友:
    蹲蹲,同样其他问题没有,就Edit part的时候报错

网友(2025-09-07):
    我也遇到了 orcad 实测 确实是因为本地化 显示本地中文导致 取消本地语言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