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数据库替换

楼主(2024-09-19):
    公共盘上的CIS库每次维护的时候需要所有工程师都退出原理图,有什么办法可以看谁还在使用这个进程

网友(点评):
MIS 使用 "DOS指令"能查出.

网友A:
    把库文件放到本地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库文件放到本地即可解决

    放到本地,其他工程师怎么调用.....

网友(点评):
通常會分二個地方, 順便備份, 如:建零件的電腦(不共用)和網路(共用). 或 主管電腦(限制人數) 和網路(共用), 在固定時間更新(如:中午休息12:00 和 下班前半小時. 由個人電腦更新至網路, 急用可先至個人電腦轉圖.)

网友B:
    数据库不知道被谁占用了,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办法就是重启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库不知道被谁占用了,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办法就是重启服务器。。。

    是的,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
    公共盘上的CIS库每次维护的时候,不需要退出原理图,是需要在原理图里面关闭CIS Explorer页面。貌似是原理图这个页面占用了mdb数据库文件,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我的CIS配置在windows系统数据上,我猜想可以把mdb文件配置在第三方数据库上,就不会被占用

网友(2025-01-11):
    将数据库用svn管理,只有你可以维护,其他人统一从svn下载到本地。如果还要完美,电脑上再做个自动检测版本的插件,自动更新和提示更新。